楼主(2012-06-10):
不会设置ABB ACS510-01压力开关的上下限。消防水泵的启动需要控制在压力表上限压力4MP,下限2.5MP,如何设置?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4010   4012给定最大值  4013给定最小值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想把水泵的启动压力控制在3.5MP,低于这个值就启动,达到这个值后自动停止,能告诉我详细的设置方法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压力表应该是远传压力表,不能没有这个表,他要给变频器模拟量。远传压力表一般有三根线,当压力表压力为零时,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其中有两根是通的,这时另外一根正的,要接到变频器的4号接线端子(+10V),接下来用这根线以其他两根线测量,电阻最大的是负极接变频的3号接线端子,另一根则接2号端子。
  第二部你再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与远传压力表并一块,把下限压力定在下限2.5MP,挡下来下限时,有两根是通的,把它接在变频器的10和13号端子就可以了,注意11和12端子要短接。内部设置与不设置最大值或最小值也无所谓,变频器会自动稳压在三公斤半。还需要设定变频器内部PID的一些参数就可以了。不明白在留言!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复,变频器内部PID的一些参数如何设置?如果还需要改动压力值,还是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吗?因为我 是第一次涉及到变频器的使用和设置,在很多方面需要学习,希望你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2012-11-02):
变频器内部PID的一些参数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急需,如解决可以分享以下吗谢谢

网友D(2013-05-23):
回复 楼主:
在吗,能不能具体在咨询下您呢?消防泵到达电接点压力表上限后停止了,可是稳压泵未停止,会是哪的问题呢?如何查看变频器是否出现故障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在吗,能不能具体在咨询下您呢?消防泵到达电接点压力表上限后停止了,可是稳压泵未停止,会是哪的问题呢?如何查看变频器是否出现故障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把9902设置为6就是PID宏

网友E:
你这个消防泵不就是恒压供水吗?应该用pfc宏啊

网友F(2016-12-22):
楼上的咨询高手,我们给水泵是abb501-01的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电接点压力设置上面压力5gk,下面压力2.8gk,可是变频器运转后,压力的4.8gk后就不上去了,变频器频率在45HZ运转保持不变,怎么一回事?
要是人为把表针拔下来到4.8gk停泵,当压力低到3.5(没有到下面压力2.8gk)就启泵,怎么解决。请高人指点一下。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