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我想利用变频器端子上有个am端子能输出30ma或者10v的电流,模拟电压或者电流,我怎么接一块电流表或者电压表。能显示出来,我看一般的电流表能接受模拟的电压或者电流吗,我想在变频柜上接个电流表和电压表,直观的看!

网友A:
用0-10V电压表和0-20毫安的电流表用普通的就可以。

楼主:
我主要想利用变频器端子输出的电压来看电压到底是多少。0-10v的电压表显示的最高就是10v啊。我就是想利用变频器端子的模拟量来看到底是380v左右的电压,电压表用多少的,能接收变频器的模拟量来显示电压,380v的

网友B:
对于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监视是要进行设定的。其输出是0-10V.DC,但可根据你的要求来设定检测的项目,如你设定为输出电压,它显示的就是输出电压,只是你表盘刻度要对应,如果不对应,可以乘个系数来读数,如0-10V的刻度,设定为380V时,读数乘38就行。实际上直接看变频器的显示值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C:
二次仪表各式各样的,有数字的,有模拟的。你要接什么样的?最好是买一块智能数字表,可以参数设置的那种,就万能了,怎么接都行。

网友D:
买个智能电流表,电压表就行,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