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请问各位380v加热管三个,如果把它接成星形,是不是每相电压是220v,各个加热管短接的一端是不是接零线

网友A:
额定电压是380V、管子的阻值一样中性点可以不用接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压是380V、管子的阻值一样中性点可以不用接零线.........
接了零线没有什么事吧?假如额定电压是220v就必须要接零线了对吧!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电压380V吧,中性点不用接零

网友C:
380的管子接220可以用,但用的时间不长就坏了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对,不接零线如果其中一根加热管坏掉,那么其余二根的电压将降至190V,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E:
380V的可以接成三角形使用。

网友F(2012-08-02):
安装一个加热管断线报警器,来监控加热管断线。深圳产的 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