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把没用的去掉啊

网友B:
将成效中的两个同样的输出先改为M1,M2输出,然后再用M1 M2并联输出Y0,中间加个传递

楼主:
这样的双线圈允许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没用的去掉啊

问题是都有用啊

网友C:
看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你可以试试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来解决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D:
置位 复位
用中间点 m之类的
思路 方法要学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双线圈允许存在吗?
双线圈的语法检查只是提示,但倘若不能实现编程要求,就是错误了。
3楼和6楼的意见,可以参照。

网友F:
新手不要使用双线圈;

网友G:
第4行和第10行纯粹多余,把X2 X3直接串上去一样的。

网友A:
第四行去掉,把X002串到0行中,第十行本身就是多余的啊

网友H:
可以试用M1并联在Y000上,然后用M1来自锁

网友I:
三菱 可以双线圈吗 并联一起不行嚒?

网友J: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啊?看着程序有点乱啊。

网友K:
用M进行中间过渡就行。

网友L:
自己去查查 肯定有地方重复了!

网友M:
双线圈是最忌讳的问题,不能出现。不是不能出现两个相同的线圈,而是,在运行的PLC程序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相同的线圈

网友N:
输出继电器Y000线圈被定义了2次,输出继电器Y002也是。

网友O:
楼主的程序相当于这个:
也许楼主想要的是这个:

网友P:
楼主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直接把X002和X003串进去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拿出来单独写呢?

网友Q:
用M取代

网友R:
不允许双线圈输出的,可以用辅助继电器过度

网友S:
三菱的程序一般不容许双线圈出现

网友T:
用中间量嘛!

网友U:
用一个y000输出,和一个y002输出,你那样不行。步4,步10分别并到上边去

网友V:
看了一下程序,楼主好像是想顺序控制Y0、Y2。而X2、X3是用来切换的。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满足需求:
但是我建议楼主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辅助线圈,不要使用两个同名线圈,以后再简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