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各位老师好!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有台CT艾默生变频器控制电梯,轿箱的有个平层光电接在变频器控制板的一个I/O端子上。
平层光电输出12伏直流电压,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有表测与其相接的I/O控制端子的电压也在12伏左右,但是这个电压
隔一段时间后便会往下降……,一但降到9伏的时候电梯就会乱动,出故障。(是在夏天发生的,天气很热,配电柜子的
地方不通风,环境很差。)
后来送到变频器维修点去修,可能是维修人员,只检查了主回路……,所以安上后还是不行,再后来我又送去,并告诉了
维修人员,一个I/O端子不好,那个人先是依次测了好几个端子,最后他有热风抢,吹了一下那个坏端子附近的地方,然后
用镊子取下一个小东西,我不是专业人员,并不知道路那是什么器件?后来一想可能是贴片三极管、电容什的……
 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他换下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I/O端子的电压不稳定?
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关心此事!!!!

-

网友A:
可能是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或3脚12V稳压IC.端子供电一般由15V电源,降/稳压后得到12V.

网友B:
这个是三端稳压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非常感谢!

楼主:
又来麻烦各位了
呵呵
有没有关于,CT艾默生变战变频器I/O控制回路方面电路图啊?记当时那坏的I/O端子背面有于大色环电阻发热很严重!!! 色环电阻上颜色都无法分辨了。

网友C(2021-05-26):
有图吗?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