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日立变频器是世界五百强前20强企业——日本日立公司旗下的品牌,国内所见的日立变频器一般是由南京日立产电有限公司生产的。该变频器维修也是各大维修企业的热门维修项目。日立变频器在全球获奖甚多,尤其是具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的日立变频器,是日立首创,具有全球专利;模糊逻辑控制技术用于工业领域更是日立在业界称誉的技术,日立公司的转矩控制软件获得多项专利,达到在0.5Hz附近200%的转矩,这是绝对领先的技术。本文结合慧博工程师多年的维修经验,给大家总结一些在日立变频器维修时碰到的故障代码以及处理措施:
一、E01 恒速运转过流
   故障现象:1、负荷突然变小、2、输出短路、3、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 4、接地故障
  处理措施:1、增加变频器容量、2、使用矢量控制方式
  说明:CT检测
  二、E02 减速运转过流
  故障现象:1、速度突然变化 2、输出短路 3、接地故障 4、减速时间太短 5、负载惯量过大 6、制动方法不合适
  处理措施:1、检查输出各项 2、延长减速时间 3、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 4、检查制动方式
  三、E03 加速运转过流
  故障现象:1、负荷突然变化 2、输出短路 3、接地故障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5、转矩提升太高、6、电机被卡住 7、加速时间过短 8、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过长
  处理措施:1、使用矢量控制 2、转矩提升 3、延长加速时间 4、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5、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 6、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 7、调试A69-70(SJ300系列)范围15~40HZ
  四、E04停止时过流
  故障现象:1、CT损坏 2、功率模块损坏 3散热风扇卡住或损坏时
  五、E05 过载
  故障现象:1、负荷太重 2、电子热继电器门限设置过小
  处理措施:1、减轻负荷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3、增大电子热继电器门限值
  六、E06 制动电阻过载保护
  故障现象:1、再生制动时间过长 2、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
  处理措施:1、减速时间延长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3、A38设定为00 4、提高制动使用率
  七、E07 过压
  故障现象:1、速度突然减小 2、负荷突然脱落 3、接地故障 4、减速时间太短 5、负荷惯性过大 6、制动方法有问题
  处理措施:1、延长减速时间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3、外加制动单元 4、按照E14故障去检查
  八、E08 EEPROM故障
  故障现象:1、周围噪声过大 2、机体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3、L-PCB损坏 4、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或损坏 5、变频器制冷风扇损坏
  处理措施:1、移去噪声源、2、机体周围应便于散热、空气流动良好、3、更换制冷风扇、4、更换相应元气件、5、重新设定一遍参数
  九、E09 欠压
  故障现象:1、电源电压过低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3、10分钟内瞬间掉电次数过多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5、F11选择过高 6、电源主线端子松动 7、同一电源系统有大的负载启动 8、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9、限流电阻损坏
  十、E10 CT出错
  故障现象:1、CT损坏 2、CT与IPM—PCB上J51连线松了 3、逻辑控制板上OP1损坏 4、可能84与RS、DM、ZNR损坏
  十一、E11 CPU出错
  故障现象:1、周围噪声过大 2、误操作 3、CPU损坏
  处理措施:1、重新设置参数 2、移去噪声源 3、更换CPU
  十二 E12 外部跳闸
  故障现象:外部控制线路有故障
  十三、E13 USP出错
  故障现象:当选择此功能时,一旦INV处于运行状态时,突然来电会发生此故障信息
  处理措施:变频器停止运行操作时应该将运行开关关闭后再拉掉电源、不能直接拉电源
  十四、E14 INV输出接地故障
  故障现象:1、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 2、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 3、电机接地不好 4、加、减速时间过短 5、CT故障、L-PCB故障 6、IPM损坏 7、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或损坏 8、如果使用电控柜,可能输出输入电缆磨损与电控柜连接一体带电 9、变频器输出电缆断线
10、输出端子松动 11、电机线圈断线 12、电机功率太小 13、由于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处理措施:1、断开INV的输出端子,用摇表检查电机的绝缘性 2、换线缆,或烘干电机 3、更换其它零部件 4、有时IPM-PCB是好的,但DM损坏
  说明:启动瞬间检测
  工业电气维修/CPU主板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主轴驱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制动单元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可编程控制器维修/电源维修///电源模块维修/输入输出模块维修///触摸屏与显示维修/数控装置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等等各类电气维修。
      十五、E15 电源电压过高
  故障现象:1、电源电压过高 2、F11设置过低 3、AVR功能没有起作用
  处理措施:1、能否降低电源电压 2、根据实际情况选择F11值 3、输入侧安装AC电抗器、
  十六、E16 瞬间电源故障
  故障现象:1、电源电压过低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十七、E17~E20选件板故障
  十八、E21 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
  故障现象:1、制冷风扇不转/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 2、散热片堵塞
  十九、E23 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
  二十、E24 缺相保护
  故障现象:1、三相电源缺相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3、L-PCB与IPM-PCB连线不良 4、IPM与DM连线(仅限30KW以上)
  处理措施:1、检查供电电源 2、更换接触器或空开 3、换一块L-PCB仍旧不好、再换连线仍旧不好,则IPM—PCB损坏
  二十一、E30 IGBT故障
  说明:SJ300/L300P系列无E31、E32、E33等故障信息
  二十二、E31 恒速过流
  故障现象:1、负荷突然改变 2、变频机体温升过高 3、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 4、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 5、电机接地不好 6、IPM损坏
  处理措施:E31、E32、E33、E34主要是输出侧的原因解决办法使用模糊控制
  二十三、E32 减速过流
  故障现象:1、减速时间设置不当 2、速度突然变化 3、输出短路 4、接地故障 5、IPM损坏
  二十四、E33 加速过流
  故障现象:1、速度突然增加 2、负荷突然变化 3、输出短路 4、接地故障 5、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6、转矩提升太高 7、电机被卡住 8、IPM损坏
9、载波频率过高 10、IPM-PCB损坏 (仅限J300-750HFE4以上型号) 11、PM与底座的散热硅胶涂抹的不均匀
  二十五、E34 停止时过流
  故障现象:1、变频器震动过大 2、IPM损坏 3、变频器没有垂直安装 4、环境温度过高 5、内部电源损坏 6、制冷风扇不转
7、CP1损坏或者CT损坏PC7、8、9、10、11损坏
  二十六、E35 电机过热
  热敏电阻与变频器智能端子连接后如果电机温度过高,变频器跳闸
  二十七、E60 通信故障
  故障现象:通信网络看门狗超时
  二十八、上面四道杠
  故障现象:1、复位信号被保持 2、面板和变频器之间出现错误
  处理措施:1、按下(1键或2键)键即能恢复 2、再一次接通电源
  二十九、中间四道杠
  故障现象:1、关断电源时显示或者欠压 2、R0-T0板上J62接触不良(仅限SJ300/L300P系列) 3、输入欠压又缺相
  三十、下面四道杠
  故障现象:无任何跳闸历史时显示
  三十一、中间四道杠闪烁
  故障现象:1、逻辑控制板损坏 2、开关电源损坏
  三十二 _ _ U
  故障现象:输入电压不足时显示

网友A:
麻烦的日立变频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