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最近淘了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发现逻辑控制部分都是英文和一般的不一样,不知怎么接,每个端子的功能是什么?请知道的师傅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上图那个是六出线电机驱动器A+ A- B+  B- COM  COM 这是接电机的,上面写的有MOTOR字样。 电源为DC24~120V 接在下面。不是很全,看不到细分数这个东西。
下面那个驱动器,看了一下,应该会接,但又不敢肯定。你先接上接线端子的2和3,运行一下就知道了,2接+,3接脉冲。

楼主:
多谢吴版的回复,这两张图是一个驱动器。我划了一下,红色的部分有12个微动开关,就是红圈1的位置,样式及状态,就是红圈2的样子。我感觉3脚是多功能控制端,电机方向还有脉冲负输入端。原先的接线是:3,5,7脚,其中5脚1.8k电阻。电机处的接线是:7脚全接,其中3脚不像是电机线,很细。还有就是6线电机怎么接?分别对应A+ A-GND B+ B- COM COM .

网友B:
还是我来说吧,首先是电机的接线:这个驱动器需要6或8线电机,单级驱动的方式,至于GND你不用去接他,因为你手上的电机基本没有地线的,除了国外一些特殊的电机。
拨码的1~4是设置细分的,对应你需要的细分数设置就好了;第5拨码是设置电流自动减半的,为ON时不发脉冲时电流减半有效,有利于减小电机发热; 楼主图片没拍全,看不到6~10拨码的功能, 11拨码是选择用 脉冲+方向 还是 双脉冲方式,ON为双脉冲;
关于信号的10个端口:这个驱动器带输出功能的,如果你要做报警输出就需要接1端口,估计你用不上,也就不用接了;

网友B:
接着说,信号端口2,接脉冲;信号端3,接方向(当设置为脉冲+方向的模式)。信号端7接+5V,把以上的接好估计你就能运行了,如果驱动器是OK的话。

APM那6~10的拨码我估计是设置电流大小的。

楼主(2012-08-15):
引用 网友B:
接着说,信号端口2,接脉冲;信号端3,接方向(当设置为脉冲+方向的模式)。信号端7接+5V,把以上的接好估计你就能运行了,如果驱动器是OK的话。

APM那6~10的拨码我估计是设置电流大小的。
谢谢您的回复,6-10脚就是调节电流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