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22kw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流多大,如何计算?

网友A:
多少伏的电机

网友B:
若是380V大概47A左右

网友C:
电流=功率/电压乘
1.732乘功率因数。

网友B:
I=P/√3×cosφ×U×η其中η为电机效率一般取0.9左右功率因素铭牌上有

网友D:
铭牌上都有呀!

网友E:
好像我看了,虽然功率一样,但是标的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F:
直接看铭牌上的就好了

网友C:
功率相同,电机极数不同,电流就不同。

网友G:
估算法:三相交流380V的异步电机,一般这么算,1个千瓦2个电流,22千瓦就是44个电流,大约44A左右,大于3.7KW的话,应该是高于这个倍数的,也就是说实际电流应该稍微大于44A的!

网友H:
10楼的最简单实用。老电工都是这么估算的。哪还用的着用公式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直流电机不同,交流电机的话电压等级、不同极数电机的电流不同,4极22千瓦电机电流应该在43.2A
看到你,我想起了孔乙己!孔乙己自恋的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好几种写法呢!

哥笑过。。。。。。

网友J:
22KW电机电流按每千瓦2A计算,44安培。

网友K:
同意十楼的说法。

网友A:
差不多就行,要平衡

网友L: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网友M:
引用 网友B:
I=P/√3×cosφ×U×η其中η为电机效率一般取0.9左右功率因素铭牌上有
请问为何还要除以1.732呢?

网友N:
同意14楼说法。

网友O:
一般的话,估算,一个KW就是2A,22KW的电机,大约也就是45A左右吧

网友P:
220V的话,大概76A

网友Q:
有3AC220V的电机吗?22kW的?2.2kW的有,是不是日本和台湾的电机呢?

网友R:
二级应该42A空载电流12.3A
四级应该42.5A空载电流15.2A
六级应该44.6A空载电流16.6A
八级应该46.4A空载电流20.2A

网友S:
要知道实际值请看铭牌;
要估算可以加倍,取44A。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有3AC220V的电机吗?22kW的?2.2kW的有,是不是日本和台湾的电机呢?
又是一个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