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硬件:fx2n-4ad-tc 与fx2n-8ad 模块中都用k型热电偶来检测温度,如果热电偶传感器的线路断掉的话 ,三菱plc主机就报警,这个怎么编程。

网友A:
看特殊模块手册里面的例子程序

网友B:
我觉得  你可以使它作为一路的输入  当断开时就接通回路使输出个报警信号

网友C(2012-07-21):
输入个毛线,热电偶必须用模拟量模块,1楼有道理,自己看看不难,输入换算后设定个区间,超出就报警。

网友D:
写个比较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