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这是我公司的高压柜综保设定,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设备代号 生料1#变
CT变比 200/5
功率 1600
额定电流 153.96
Ⅰ段电流 14.66
Ⅰ段时间
Ⅱ段电流 11
Ⅱ段时间 1
Ⅲ段电流 4.58
Ⅲ段电流时间 10
电机启动定值?
电机启动时间
过负荷定值
过负荷时间
堵转电流定值
堵转电流时间
低电压定值
低电压时间
无流定值
零序Ⅰ定值 0.1
零序Ⅰ时间 1
负序电流定值
负序电流时间
开关量报警时间 2
开关跳闸时间 1
差动速段电流
过电压定值
过电压时间

网友A(2013-11-17):
没有电压参数,就没法计算额定电流,保护电流的计算是否合适也就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