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组态王和s7-200连接,不用PC/PPI电缆,用232-485转换器加上DP接头,A/B分别接3/8和s7-200进行通讯用PPI协议,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一直用USB/PPI

网友B:
用MODBUS多好啊,直接焊接PLC的0号串口3、8针脚和485转232模块的485端A、B相连,通讯电缆用普通的屏蔽双绞线就行,PLC程序里面调用MODBUS库,既便宜又方便。

网友C(2013-06-10):
接个220直接通进去----不通也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