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看到一些同学对西安机械加工中通俗的习惯用语诸如“让刀”“扎刀”等意思不是很清楚,我把知道的整理了一下,望对这些同学有所帮助。以下用车削加工为例做一解释说明。
  一、赶刀

  西安机械加工车削加工时,使车刀做微量移动叫“赶刀”。“赶刀”在车削加工中使用很多,如在车螺纹时采用的斜进刀叫单面赶刀,左右进刀叫双面赶刀。在如车锥管螺纹时控制中拖板,使车刀沿锥度走刀也叫“赶刀”。另外用双手控制中小拖板车特殊型面也是一种赶刀,如车球面叫“赶球”。

  二、窜刀

  西安机械加工车削加工时,使车刀做较大距离的移动叫“窜刀”。如车多头螺纹或多头蜗杆时,移动小拖板分头每次移动一个螺距或轴向齿距都是窜刀。工艺上一般写成“窜xx毫米。

  三、让刀

  西安机械加工车削加工时,实际去除量与进刀量不同叫“让刀”。如车细长轴时,由于工件刚性差以及跟刀架支撑爪磨损与工件产生间隙,在径向力的作用下,工件中间弯曲,切削深度变小,形成鼓肚形就是让刀。在车硬性材料时也会出现让刀。

  四、扎刀

  车削加工时,车刀突然不正常的切入工件很深叫“扎刀”。如在车螺纹或切槽、切断加工时,刀具安装低于中心过大、刀具与工件接触过大、进刀量不均匀都容易产生扎刀。工件和刀具刚性差也会产生扎刀。出现扎刀时刀尖容易崩掉。

  五、啃刀

  西安机械加工车削加工时,车刀突然不正常的切入工件但切入较浅叫“啃刀”。啃刀影响加工表面质量,在车螺纹、切槽加工中易出现啃刀现象。

  六、崩刀

  车刀刀尖崩掉小部分刀刃叫“崩刀”。

  七、打刀

  车刀的刀头大块的严重崩刃或碎裂叫“打刀”。

  八、鐾刀

  把刃磨好的车刀或使用过有轻微磨损的车刀用油石进行研磨叫“鐾刀”

  九、接刀

  指被加工表面不能一次走刀车削出来(如长轴,深孔),需掉头或改变刀具位置才能将整个表面车出。

以上是西安机械加工车削加工做的说明,在其它切削加工中也用到这些用语。如铰孔表面粗糙度不好时需要鐾一下铰刀,在铣削磨削加工也存在“让刀”“扎刀”。通俗的习惯用语简练生动,在机械加工中广泛使用。由于南北方言不同,用语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如在上海及周边有“淌刀”“牌接”“调”等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