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浅谈使用电感元件应该注意的关键事项

1. 电感量及允许误差
电感量系指产品技术规范所要求的频率测量的电感标称数值。电感是以亨利、毫亨、微亨、纳亨为量值单位,贴片电感 误差细分为:F级(±1%);G级(±2%);H级(±3%);J级(±5%);K级(±10%);L级(±15%);M级(±20%);P级(±25%);N级(±30%);最常用的是J 、K、M级。
2. 测试频率
正确的测量电感器L 、Q、DCR值,须先按规定在被测电感上施加交变电流,电流的频率越接近该电感的实际工作频率越好。假设电感值单位小至纳亨级(NH)时,要求测量仪器的频率高达3G。
3. 直流电阻
除功率电感器不测直流电阻(隻检查导线规格),其它电感器按要求须规定最大直流电阻,一般越小越好。
4. 最大工作电流
取电感器额定电流的1.25~1.5倍为最大工作电流,一般应降额50%使用方较为安全。
5. 电感量的稳定性
电感器因为环境温度变化1℃所产生电感量的变化△L/△t与原有电感量L值的比值为电感的温度系a1,a1=△L/L*△t。除电感温度系数可决定其稳定性外,还应重视由于机械振动和时效老化所引起的电感量的变化。
6. 抗电强度及防潮
对于有抗电强度要求的电感器要选用封装材料耐电压高的品种,一般耐压较好的电感器,防潮性能也较好。采用树脂浸渍、包封、压铸工艺都可满足该项要求。
7. 焊盘或针脚
焊盘或针脚是选购和使用电感线圈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主要考核其拉力、扭力、耐焊接热和可焊性试验等,以保证焊接的可靠性。对于贴片电感(SMD)一定要严格按设计的焊盘尺寸选购,带针脚的电感,一般无严格规定同参数和立式、卧式可互换,隻是由于PC闆安装位置限制而指定品种。
8. 贴片元件的包装
全部使用承载带装以避免相互碰撞和挤压,基于SMT贴装作业对载带包装上带要求的考虑,我们出厂的产品上带的剥离力均在20g~100g之间,少于20g的剥离力除自粘带外是不合格的,对于体积较大、开放式电感 重量较重的元件都必须用热封带作为上带封装。
9. 包装防护
a、电感器的磁性材料属于易碎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要注意轻拿轻放;
b、产品的包装:一般选用小礼盒作为内包装,外包装则选用坚固的双层纸箱,最大可承受40Kg重压。

10. 防潮和防氧化
本公司的产品在出厂前都通过了防氧化处理和盐雾试验,以保证产品良好的可焊性,在每个小包装袋和内箱内都有放置干燥剂和密封防止产品受潮。
11. 保存期限
一般电感的保存期限在6个月内为最佳使用期限,超过6个月的产品需要重新进行可焊性试验合格后方可再使用。(http://www.microjuhn.com/cn)安瑞科生产的电感经过防氧化处理,产品的最佳使用期限可延长至8个月。

网友A(2012-11-17):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