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大家好,今天一台电动阀无法动作,去检查发现电机(AC220V,0.75KW)其中一个绕组接地,闻着有臭味,电容是好的,证明电机已经烧毁,现在领导让分析烧毁的原因,用手动转动阀门无发卡现象,所以不是过力矩的原因,后来检查接入的电源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和这个有关吗?

网友A:
与N线、PE线没有关系的;有可能是阀门在手动是好的,经电动操作就发卡了;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漆包线绝缘老化,经不住峰峰电压的冲击,把绕组击穿。这一定要作让细分析才能找出原因!

网友B:
把电机拆开就容易分析出原因~

楼主:
谢谢chency_2008,关键这个电动执行机构刚换的没多长时间,上次也是烧了个电机,能帮忙具体分析一下吗,补充一点,从控制室到电动阀只有六条线,三根是反馈的,三根是电源控制正反转的,所以正反转控制线是经过行程开关和力矩开关后接入电机的,检查行程开关都是好的。

网友C:
电动阀电机正常时测一测电压电流

网友D:
     电动阀门的电机烧毁有过载,有匝间短路,还有转子轴承等问题,从你所描述现象,零线与地线通,这要具体分析了,看接线方式是那种,你要检查下绝缘是否存在问题,用摇表可检查出来。电机烧坏,绝缘破坏就会导致绕组不正常。绕组就会与电机外壳导通,接地是金属外壳接地。电动阀是靠行程开关控制阀门打开与关闭。调整限位很关键,关闭过度会导致电机烧坏,建议您好好检查下调整关闭是否有问题,偶曾经在生产阀门的企业主调试过电动阀门,我们厂生产的电站截止阀一般供应发电厂使用。如有问题可加我QQ群:215894094与你进一步交流!

    阀门专用电机故障分析
防护等级低: 电装配套的阀门专用电机为全封闭鼠笼式结构,短时断续工作制(10 min) 自冷却式。按GB 4942. 1 - 85 要求,最低防护等级IP44 ,最高防护等级IP68 。阀门使用工况和环境等不同,要求的防护等级也不同。防护等级低将造成电机内腔受潮或有粉尘等异物侵入,电机绝缘阻值下降引起损坏。
包装、运输及保管不当: 阀门电装包装应有防雨、防潮、防尘措施,包装应牢固可靠。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措施,产品到现场后应存放在通风、干燥处,不得露天存放。禁止在阴雨天气调试或检修,调试完毕后要拧紧全部紧固件,以保证所有电气部分密封严密可靠。
 阀门电装选型与行程位置调整控制不当: 阀门电装有两个重要参数。①启闭力矩值应包括阀门实际工作扭矩值加上阀门自身扭矩值,启闭力矩大小影响阀门使用,力大易坏,力小易漏。在选型配套上应有足够的余量(一般要求大于阀门实际操作转矩值1. 1~1. 3 倍) 。 ②行程位置控制与阀门口径大小、启闭时间长短及结构形式等有关。阀门电装配套的电机为专用电机,短时工作制,时间10 - 15min。如在短时工作时间内高负载,造成电机发热绝缘等级下降造成损坏。
阀门电装与电机型号不匹配: 所选的电机型号与电装要求不匹配,实际输出力矩未留有足够相应的余量,超载荷运转时易造成电机损坏。
 电器保护失灵,电器元件质量差: 阀门电装内的微动开关是控制机构的关键零部件,当阀门超过行程位置时,微动开关切断电源,起过载保护作用。大多数电装厂家将行程与力矩保护串联在一起,当超行程或超力矩时,微动开关及时切断交流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源,从而切断电机主回路。
电机内温控保护失: 电机内设有温控开关,当阀门电机在过力矩时或长时间运转时,电机温度升高,超过设定温度值时,温控开关立即切断控制回路,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调试安装使用不当:①阀门电装分为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2 种。在垂直安装时电机尾端在下方。在穿线套筒橡胶件密封失效时,腔体内的润滑油脂通过电缆出线口进入电机内腔易使绕组短路而烧坏电机。 ②按JB 8528 - 1997 规定,电动装置的手轮转动方向应与输出轴转动方向一致,顺时针为关阀,逆时针为开阀。若电机实际转动方向与规定不符,则需更换三相电源的任意两相(对调即可) 。否则因反相,使保护措施失效造成电机损坏。 ③由于阀门专用电机是高负载短时工作制。如果连续调试时间过长超过额定时间,导致电机发热损坏

楼主:
谢谢gc666,
我也是阀门厂家,用的是天津北方阀门控制设备厂的电动头,也检查了限位没问题,

网友E:
把电机拆开看看绕组是怎么烧坏的容易分析出原因能附图吗~表情开关频繁吗?电源电压符合要求吗?

网友F:
N线和PE线相通。是对的。因为不相通反倒是问题了。说明这两颗线的电位是相同的。我觉得为什么要用单相电机呢?单相电机需要启动绕组,一旦启动绕组有问题,电机就堵转了,单相电机烧与启动不起来,堵转烧的有很大可能。三相电机,三相平衡所以没有单相电机的“启动死角”问题。

网友G:
检查限位开关,应该是过载烧毁吧?

网友H:
电机质量不过关,绝缘老化之类,过流应该先跳热继,要么整定值不对,直接烧电机了,同时检查下串回路的限位开关,未能及时切断回路也是可能引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拆开就容易分析出原因~
还有‘电容是好的’够容量吗?

网友J:
电动阀电动机是不能频繁启动的,且运行时间不能长,否则电机容易烧毁.

网友K:
首先你是新换的电动执行器,如果是正规厂家出来的话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关健的你的限位,你说限位没有问题不知你是怎么检查的,有时行程到顶了,但是你的反馈线没调节好,或限位没整定好电机一直还在通电,此时电机堵转,另外就是你电机三根线不要接错了,有一根是公共线,这条不能错,如果你还没发现问题的话,你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机在线路上串一个电流表,或钳型电流表注意观察电流及执行器的动作过程,这样你的分析就会有理有据了,是什么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L:
过载烧毁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把电机拆开看看绕组是怎么烧坏的容易分析出原因能附图吗~表情开关频繁吗?电源电压符合要求吗?

网友D:
     电机烧坏与过载及绝缘破坏、转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你检查阀杆打开关闭很轻松就说明机械没问题,就要好好检查下电机方面问题。可在电机运行中用钳形电流表监控下电流,再就是用摇表检查下绝缘是否正常。

网友N:
力矩是多少,把力矩调小点,

网友O:
很有可能是限位开关出现问题,导致过载烧毁电机,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有问题,再就是使用环境太差比如内部太潮,造成绝缘电阻太低漏电短路烧毁电机。解决办法摇绝缘;加一个合适的过载保护开关。

网友P:
用钳流表在就地卡电流,看看电动执行机构在正反转过程中电流的变化,具体在分析

网友Q(2012-08-23):
无论是单相电机或三机电机坏都是二方面原因,一电器,包括电机和控制线路:二电机所拖负载,堵转负载增大。以你所述第二原因很大。请参考

网友G(2012-10-11):
拆开电机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