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图纸中电磁阀用什么符号表示?

楼主(2012-06-12):
请教师傅:
在原理图图纸中电磁阀用什么符号表示?
下图中哪个表示电磁阀?谢谢啦。

网友A:
07-15V01.SYM是电磁阀。

网友B: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C:
07-15A08.SYM表示电磁阀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7-15V01.SYM是电磁阀。
是这一个

网友E:
上面正解,呵呵,不过我这边日本人的图纸是用下图表示电磁阀的,每个阀上反接个二极管

网友F:
最后一个是电磁阀 线圈

网友G:
要我看啊---没有一个是电磁线圈符号。也许是我全部不认识的原因吧,知识有限,见笑了。
下面抓了一个图:
再抓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A:
07-15V01.SYM是电磁阀。
对的,有很多用yv表示

网友I:
既然是原理图,我们是画出电磁阀的线圈,标出接线的标号,其实也就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就认07-15V01.SYM是电磁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要我看啊---没有一个是电磁线圈符号。也许是我全部不认识的原因吧,知识有限,见笑了。
下面抓了一个图:
再抓一个:

您老给的是气动上电磁阀表示

网友J:
最后一个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07-15V01.SYM是电磁阀。

网友L(2012-08-17):
引用 网友A:
07-15V01.SYM是电磁阀。
在电气图纸中是这个

网友M(2013-11-30):
楼主给出的是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