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接头问题

楼主(2012-06-12):
厂内的发电机因为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需加长总进户线,选了与原来电线大小相同的电线,线头用液压线钳将线耳压紧然后用罗丝将两个线耳拧紧然后用胶布包好。车间未增加设备,加长的线也就100多米,但车间生产一段时间后,接头处的胶布就会烧焦,检查螺丝并未松动,是什么原因?(测量电流与未加长前电流差不多,电线也未发烫,算下来电线也够大)

网友A:
街头接线没有压死吧!

网友B:
看现象,是接头处发热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D:
检查一下线路压降,如正常就是接头没做好

网友E:
上焊锡,焊接比较好

网友F:
用铜套管压接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铜套管压接

网友I:
偶也这样做过,但都没有发热,楼主要不就用锡焊上试试,是不是你接头处没打磨干净啊

网友J:
就是接触的问题,在接线处产生一定的电阻,就会出现过热的现像。

网友K:
用铜鼻子压,如果铜鼻子套上线子后还有点松动的话,塞点铜丝再用钳子压好,用好点的绝缘胶布缠好。

网友L:
电流大,头没有压好,才那样的了

网友B:
通过的电流有多大,线径有多大?

网友M:
用铜套管压接,或者走分线盒装接线端子

楼主:
最大电流270A,用的70平方毫米的铜线。

网友N:
是的。应该穿线管。

网友O:
接头截面变小了。

网友P:
可能是压接面积小或接触电阻大,用硅膏。

网友Q:
压接不紧,导致接线处有电阻,发热就很自然了。另外铜鼻子的材料也是问题。如果材质不好,也会增加接头的电阻,使其发热。还有,线如果是铝材质的,鼻子如果是铜材质的,两种材质导电率不同,接点处发热也是自然的。

网友R:
用压接管

网友S: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回复不带签名

网友T:
应该是没没有压牢固  接触部良发热

网友U:
用铜管在挂锡

网友V:
压接很关键,必须用正品的铜接头,另外要把线头处理好,压接时多压几个点。

网友W:
因为电线加长了,导致电阻增大,最好用铜套管压线。

网友X:
楼主强调是为什么,而不是怎么解决,请恕我多言,我是在冶炼单位工作的,我这里的电流几千A上万A的都有,听听我的建议,270A电流绝对收拾得了,大家的办法都是好办法,这些办法也是在日积月累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值得赞扬,在这里我再建议一个办法,就是焊接,铜线材搭接,搭接处用两倍以上的铜鼻子将两根线的线头夹在一个鼻子里面,(关键注意,线头要长出鼻子1厘米,以便焊接,不易过长,)压好了,用直流电焊机将长出来的那1厘米碳阻焊到鼻子上,焊好后包扎,铝线用氩弧焊焊接,保证线不发热的情况下,接头不会发热,千A以上要用铜排,并且在电压安全距离有保证的情况下,尽量将ABC三相离的近一些,以减小大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电感量,

网友Y:
引用 网友E:
上焊锡,焊接比较好
支持这一点!

网友Z:
用铜管压接,如果不放心在灌锡就OK了

网友AA(2012-07-26):
你那螺丝是什么材料,要是导磁性材料当然发热,导磁性材料在电流作用下会产生涡流,,,,,,,,语言表达差,,,哈哈,,大概意识就是涡流的产生,,,,,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看现象,是接头处发热了。

网友AC:
等人回答啊

网友Y:
接触面积小了。

网友AD:
处理接头的方法有点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AE:
270  电流  70  线  细了

28楼的处理方法最好

网友AB:
接头处压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