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请教,对于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参数,在.P100=3情况下,P235 在做优化时优化的6,能否改成10,P315=0.254,能否改成0.127.我想让它反应快点

网友A:
改一改,试试吗

网友B:
第一,从来没关注过参数P315的值,都是用系统自动优化和默认的。

第二,不能单纯的修改参数P235的值。要考虑优化的结果,注意利用优化数据。实施手动修改。快速性必须建立在系统最大能力的基础上。不是人为想快就可以快的。过分的提高P值。系统会震荡的。我认为,6倍的P值,不小了。

楼主:
那在P100=4时,P235的值是能否改小,比如16,能否改到6上。对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理论上说,P值是可以任意改变的。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闭环传动控制系统,P值和I值都是受系统中的时间常数,特别是负载的时间常数约束的。因此,在设计速度调节器的时候,有许多的算法。比如,西门子是以最佳对称系统的算法计算P与I值的。它的关联参数是系统的转动惯量或启动时间(也有称加速时间)。

因此,你如果只修改一个参数,那相当于改变了整个最佳对称系统的算法。而如果你保持由优化确定的PI参数乘积,即改变P值向下,同时I值向上,乘积不变。这样最佳对称系统性质不变。我比较喜欢这么做手动优化。

楼主:
意思就是:16*100=6*2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16*100=6*266?
对!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认为I值还应该再大些,P值再降点。I = 600-800(ms)为好。

另,P115=5是否做过?如果做过,看看P116=?应该是P235*P240 = 2*P116。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