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2):
各位大师三肯VM05-7.5KW变频器跳PONG故障,说明书说是24V短路,可是我查了风扇电源和端子电源都有24V,就是一送电就跳PONG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2012-11-25):
推荐你发三菱毛工试试吧,他主修三肯三菱主板的。

网友B:
可能变频器对24V电源有检测电路,可能检测电路本身异常,误报故障.24V的输出端如果接有光耦合器,可以短接此光耦的输出端试一下.要检查相应的检测电路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