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台达PLC EH2系列 。
要求 :上位机通过485 远程控制plc  ;plc 通过485 采集传感器数据; 通讯格式必须为 RTU模式 波特率为9600  数据长度为 8   1 位停止位 无校验位

PLC上面有3个通讯接口,由于COM3口通讯格式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舍弃。
由于COM1口只能作为从站,COM2口可以做主从站,所以定义COM1口接受上位机控制,COM2口读数据。
通讯格式可以通过D1036 和D1120进行,其他M1120 M1138 M1139 M1143什么的 该置位为的置位。以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利用COM1接口的时候,需要用485转232的模块,模块接上去了以后为什么不能进行正常通讯呢?
(转接模块为HEXIN 232转485, 232部分是原台达调试线)
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上位机的通信格式与COM的通信方式有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格式通讯设置没有问题,我的通讯要求是 RTU模式  波特率 :9600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位。所以我在PLC设置的是 MOV H81 D1036;SET M1138;SET M1139。在使用USB转232的时候通讯时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