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1装配、调节仪表时,应记实原来的地位,以便恢复。
 2修补精细仪器仪表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应首先断定能够飞落的位置,切勿东找一下,西翻一下,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野扫描办法实行找寻。
 3检验时不必自觉乱敲乱碰,以防扩展毛病,越修越坏。
 4不必带电插拔各类控制板和插头。
 5检验仪表外部电路时,假设装置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丈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以便刺穿漆层间接丈量各点,而不必大面积剥离漆层。
 6在潮湿环境下检验仪表毛病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能否迟滞很有必要,由于这种状况下的重要毛病是铜箔腐蚀。
 7.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时,应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并且短路时不必用表笔线来替代导线对电容器实行放电,由于这样随意烧断芯线。能够取一只带灯头引线的220V,60~100W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端,在放电霎时灯泡会闪光。
 8运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留意不使探针一同接触两个丈量引脚,由于这种状况的本质是在加电的状况下构成短路。
这里的资料由北京迈准仪表小周QQ2855668274免费为您提供,希望可以给需要的人带来更大的帮助

网友A:
检验时不必自觉乱敲乱碰,以防扩展毛病,越修越坏。

网友B:
不错,顶下,仪表是细活,切勿大手大脚,本来有的还能用的,越修越乱。学习了!!!!

网友C(2012-07-17):
非接触电压检测
嗯,楼主分享的很值得注意啊!先前我用一般的接触性的万用表丈量个点参数时就很容易引起上面的问题,现在换了具有非接触电压检测功能的Fluke万用表,很是方便,问题也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