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大隈(OKUMA)系统常用编程代码简介
目前数控机床的NC(数控)编程代码都可以分成准备功能G代码、辅助功能M代码以及其它辅助代码(T,S,F等)。通过这些代码编程来实现机床的各种动作与移动。
大隈数控系统(OKUMA)是一种功能比较全面,较实用的数控系统,许多功能采用模块化形式(即任选项功能),针对性强。下面以OKUMA OSP7000为主,简代其代码功能。功能代码基本遵循国际标准或一些约定,按其功能可分成以下三类。
准备功能G(代码)
准备功能代码是用地址字G和后面的二位或三位数字来表示的,见表2-1。
G代码按其功能的不同分为若干组。G代码有两种模态:模态式G代码和非模态式G代码。表中标有“◎”符号的G代码属于非模态式的G代码,只限定在被指定的某个程序段中有效。而未标“◎”符号的G代码属于模态式G代码,又称为续效代码,具有延续性,在后续程序段中,只要同组其它G代码未出现之前一直有效。另外,表中标有“◎”符号的G代码可以通过机床状态参数来设定,使它成为默认的有效状态;标有符号的G代码是当机床加电后就被设定为有效状态。
OKUMA OSP7000M/700M CNC系统
G代码 组号 意义
G00○ 1 点定位(快速移动)
G61 14 准停模式
G01○ 直线插补
G62 19 可编程镜像加工
G02
圆弧插补(顺时针)
G64※
14
切削模式(取消G61)
G03
圆弧插补(逆时针)
G71
21
固定循环返回位置设定,与M53配合使用
G04◎
2
暂停
G09◎
18
准停检验
G73
11
固定循环(高速深孔钻销循环)
G10※
3
取消G11
G11
坐标系平移和旋转
G74
固定循环(反向攻丝循环)
G15
4
选择工件坐标系
G16◎
选择工件坐标系
G76
固定循环(精镗循环)
G17
5
XY平面指定
G80※
取消固定循环
G18
ZX平面指定
G81
固定循环(钻孔循环)
G19
YZ平面指定
G82
固定循环(钻孔循环)
G20◎
15
英制输入
G83
固定循环(深孔钻销循环)
G21◎
公制输入
G40※
17
取消刀具半径补偿
G84
固定循环(攻丝循环)
G41
刀具半径补偿(左偏)
G85
固定循环(镗孔循环)
G42
刀具半径补偿(右偏)
G86
固定循环(镗孔循环)
G50※
9
取消G51
G87
固定循环(反镗循环)
G51
图形的放大和缩小
G89
固定循环(镗孔循环)
G60
1
单方向定位
G90○
12
绝对位置尺寸模式
G53○
10
取消刀具长度 补偿
G91○
增量位置尺寸模式
G54
X轴刀具长度补偿
G92
20
工件坐标系变更
G55
Y轴刀具长度补偿
G94○
13
每分钟进给指令
G56○
z轴刀具长度补偿
G95○
每转进给指令
-------------
不同组的G代码在同一个程序段中可以编写多个,但如果在同一个程序段中编写了两个或两上以上属于同一组的G代码时,则只有最后一个G代码有效。在固定循环中,如果编写了第1组的G代码,则固定循环将被自动取消或为G80状态(即取消固定循环),但第1组的G代码不受固定循环G代码的影响。表2-1没有列出的G代码,请查阅该系统编程手册中的G代码表,如果在程序中编写了G代码表中没有列出的G代码,则显示报警。
大隈(OKUMA)系统维修 电源模块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电路板维修

网友A:
固定循环将被自动取消或为G80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