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

楼主(2012-06-13):
昨天下午,3#车间的控制柜内一个接触器短路,造成连越级跳闸,高压的真空断路器也跳了,不知何故。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越级跳闸,说明中间级的那个闸参数设计不合理。他不能起到对上级的短路保护。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上口闸的动作太灵敏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印象中,短路电流过大,也可能造成多级跳闸;
当然,我这种说法好像不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短路电流过大,也可能造成多级跳闸;
当然,我这种说法好像不合理。
有的灵敏度高,有的灵敏度低

网友E:
这个现象很普遍,开关的缘故。所以买好货,放心。

网友F:
灵敏度设的不好!

网友G:
哪个牌子的高压开关?

网友H:
一般第一级的灵敏度高,下面的小空开灵敏度差

网友I:
这样的事情经常有,特别是带有大功率变频器的设备,又接地不好的,就容易发生这样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论

网友J:
很正常的事情。
曾经在一个公司遇到低压电缆爆了,变电站都合不上去呢。整个高低压线路到变电站这条线都不能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