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伺服电机连接直线导轨带动一物体做直线往复运动,需要伺服电机1s内改变方向4次左右,请问各位有没合适的型号?
驱动器、电机、导轨一共控制在3000rmb以下

网友A:
功率多少?

网友B:
1s内改变方向4次,这个基本都能达到的吧

网友C:
看多大功率的,一般各个厂家的有多个系列的
三菱的现在MR-EN系列小功率的能在3000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