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如何减少变频器模块故障:在维修变频器时,常常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整流模块会烧坏,通常,如果只烧坏整流部分,则原因主要时电源电压波动大,有瞬间高压输入到变频器。380V输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耐压值一般时1600V,所以能把整流模块击穿的电压是相当高的。另外,当整流模块后面的负载发生短路时,则由于电流太大也可能烧坏整流模块,所以在变频器输入端装上空气开关是很必要的。

网友A:
由于电流太大也可能烧坏整流模块

网友B:
整流模块后面的负载发生短路时,电流太大是烧坏整流模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