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不知道怎么设置好,4-20MA那边是4对0  20对9。99怎么设置呀,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A:
6400对0,32000对9.99,Y=KX+B,K=9.99/25600,B=0, X=AIWn(n为通道号)。

网友B:
4-20MA转换后为6400~32000;
再转换你自己的数字量自己算;

楼主:
这个程序是机器上的,我也刚学,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和实际的数值不一样,我想更改一下,库的名称是scale-I-to-R     Ish-32000  Isl-6400   osh-100  osl-0.0  OUTPUT-VD550    Input-ALW4    发出4-20mA的设备是4-0   20-9.99.  我对上面的数值怎么设置才对呀,请你告诉我,我以后买材料就买你们的,谢谢

网友C:
威逼加利诱啊,哈哈哈
你把程序发出来看看,让大家看看怎么改的

网友D:
4-20mA的设备是4-0   20-9.99
现场设备的0.9.99是工程数值,即是工艺参数。现场设备的电流4,20毫安是电流数值,即是仪表信号参数。PLC中的6400,32000是数字数值,及是二进制参数,这三者是一样的。即0=4=6400,9.99=20=32000,为什么数值不一样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