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三角的主电路图KM2到KM3的相序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2012-06-13):
这样不就变成,UI/U2 VI/U2 W1/W2,通电之后电机就会烧掉吧

楼主:
应该是U1/V2 V1/U2 W1/W2..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应该是U1/V2 V1/W2 W1/U2,所以楼主的图是错的。

楼主:
谢谢。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U1/V2 V1/W2 W1/U2,所以楼主的图是错的。

网友C:
弄清楚一条,三组线圈首尾相接!

网友D:
角接电路相序接反了

网友E:
画图的人真粗心,楼主很细心,确实是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写错了
    图错了还是看错了?

网友H:
楼主的图是错的,楼上的回答都是正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U1/V2  V1/W2  W1/U2,所以楼主的图是错的。
到底应该是U1V2,V1W2,W1U2还是U1W2,V1U2,W1V2
我被搞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到底应该是U1V2,V1W2,W1U2还是U1W2,V1U2,W1V2
我被搞甍了!

两个都对,只不过后一个是标准接法。

网友J:
星-角启动有个问题:
星形启动时,方向是正转,而换到角形时,电机又成反转了。这样的话,岂不是相当危险?

网友K:
应该是U1/W2 U2/V1 V2/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