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铝板带箔的卷径精测量仪(超声波式),显示的不准确,看到说明书上的校准方法很麻烦,有朋友说可以通过程序校准,改改数值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调的呢?请指教。

网友A:
这东西见都木有见过哦

网友B:
如果误差有规律的话,应该是在程序中价补偿值吧,不过我认为还是硬性校准的好。

楼主:
谢谢指导。以后试一试通过硬件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