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我是一个初学者  只会最简单的编程  希望大家能帮我做一个简单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控制》 谢谢大家。

网友A:
FX的晶体管PLC,用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可以控制伺服或是步进

网友B:
简单的控制步进 一个指令就行了

网友C:
买个步进驱动器吧

网友D(2012-07-25):
我也在找呢 我接线都不是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