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原先机器上的步进想用伺服代替,但我还没用过伺服,想请各位提提意见,那个牌子的伺服比较稳定而且性价比高。

网友A:
现在国产的都便宜得很,1000W左右的,只要二千多一点点钱的就可以了。
我有一套0.75KW的,如果功率差不多的话,可以拿先用了再付钱就是了。是全新的,我的机器用不了伺服,试了一下就换下来了。

楼主:
国产的0.2kw大概多少钱?一套,电机加驱动器。

网友B:
呵呵;伺服不同品牌、不同系列间价格差距十分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的都便宜得很,1000W左右的,只要二千多一点点钱的就可以了。
我有一套0.75KW的,如果功率差不多的话,可以拿先用了再付钱就是了。是全新的,我的机器用不了伺服,试了一下就换下来了。
版主真好!

楼主:
要有两套就好,我们要两轴联动的!另外有一点想不通,同样的转矩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为什么伺服电机的功率大那么多,起码是步进的十倍!

楼主:
买了两个1kw的又有人说大了,还说大很多,现在最大的就是我的头了,最后想想大了就大了吧,最起码不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