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我在学习18b20测温时遇到一个问题:一点温度的检测可以检测 存在脉冲 来判断18b20是否故障。如果要是多路的话怎么检测?
 我在测试时如果一路的话能够检测到存在脉冲。如果要是总线上挂多个18b20(我用匹配rom的方法来给定检测某个18b20)。当我判断某路故障要是还检测存在脉冲行不通,其他的18b20就给了存在脉冲使程序不能正常判断是否有故障。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虽然我没做过这个,但我去百度搜了一下,在百度文库和CSDN上面都有类似的程序,你可以去借见一下。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