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中频炉经常烧逆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换句话说,中频炉可控硅有着一些重点部位是需要经常检查的。下面简单分析一下那些中频炉可控硅部位是需要经常检测的?

  一、主要是大电流和大电压失控,引起的。

  1、高电压失控:中频炉中频电压升到一定的值时,逆变器颠覆,无法在高阻抗情况下运行,元件的耐压降低或冷却效果不好,系统的绝缘性能降低,中频电源电压升高时机器对地短路,检查中频电容和炉子。干扰也可能引起,逆变触发线要离主电路远一些,

  2、中频炉大电流失控,中频电压的反压角过小,触发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另外还要注意关断时间的一直性。

  二、现在由于中频炉元件的质量已经过关,如果工艺良好,可靠性已经非常高。逆变可控硅管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部件。如果中频电源频繁地损坏,必然有原因。应着重检查:

  1)逆变管的阻容吸收回路,重点检查吸收电容器是否断路。这时,应该采用能够测量电容量的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容器,仅仅测量它的通断是不够的。如果逆变吸收回路断线,极易损坏逆变管;

  2)检查管子的电气参数是否满足要求,杜绝使用不合格厂家流入的元件;

  3)中频炉逆变管的水冷套及其他冷却水路是否堵塞,虽然这种情况较少,但确实出现过,容易忽略。

  4)注意负载有无对地打火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形成突变的高电压,造成逆变管击穿损坏。

  5)运行角度偏大或偏小,都会引起逆变管频繁过流,从而损伤管子,容易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6)在不影响中频炉启动的情况下,适当加大中频电源至炉体的中频回路接线电感,可以缓解因逆变管承受过大所造成的损坏。

网友A:
中频炉的频率是多少呀?用可控硅做功率器件,频响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B:
www.nbhaishun.com中频炉其它特点
  中频炉加热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热加工质量优及有利环境等优点正迅速淘汰燃煤炉、燃气炉、燃油炉及普通电阻炉,是新一代的金属加热设备。
  中频炉是铸造锻造及热处理车间的主要设备, 其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是流水作业的铸造锻造及热处理生产线正常稳定工作的保证。中频炉在热加工领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如主要生产锻造锻前加热炉,透热炉以及用于:透热、轧制、锻造、弯管、热处理(淬火)、焊接等工艺的感应加热。

网友C:
知道中频电源有2500Hz的;
以前还见过中频发电机组,当时是停用就地封存。

网友A:
只知道中频炉的环境污染比较厉害(对电网的污染),但他的开关频率范围还真的没有听说过,不在这个行业内,所以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