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冻水机组

楼主(2012-06-14):
求高手讲解中央空调冻水机组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买点书看下,落点本钱

网友B:
一般换一个空调压塑机几钱呀

网友C:
百度百科里面有表情,中央空调上用的变频器,我们这儿有15070932221
变频器,PLC,触摸屏。电机,减速机。
QQ:一零七四零六三九五一
T:1 5 0 7 0 9 3 2 2 2 1

网友D: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大的冰箱,没什么。

网友E:
简单地说就是用制冷机把水制冷了,循环凉水达到降温效果。

网友F:
这个有图好说一点,看看实物很容易懂的

网友G:
好像最基本的是什么四大件啥的,压机 冷凝器,其他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