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尊敬的电工朋友:
在电工书中讲: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因为此观点对节电本质认识不清楚,误认为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做功增加是由电源输入增大产生的,利用谐振现象不会节约电能,把节电奇迹当成窃电反对,节电事实宣传不出去。
请看下面的串联小试验:
串联谐振试验
一、试验设备和联接方法:100伏安变压器,输入端220伏接220伏电源,输出端110伏串联调压器的输出线圈(电压越高,阻抗越大),串联电容器,串联220伏150瓦电灯泡。
为什么要接输入变压器?
(1)在电工书中讲:电感和电容串联电路中总阻抗最小,输入的电流最大,试验电路中的小灯泡最亮,是最好的证明。书中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必须利用实践来说明。
(2)为了证明小灯泡最亮的原因?必须接入一个变压器,输入的电流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①根据变压器原理,变压器输入电流的大小是由输出电流大小决定的。
②如果小灯泡亮度增加是由电源输入产生的,那么输入的电流一定会增大。
③如果灯泡最亮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不是最大,必然会有新能量产生。
④书中承认在电路谐振时会有内电动势产生输出无功电流,即电路中的视在功率增大。
⑤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ø,因为电路中的功率因数COSø不变,在电路谐振时电流或电压增加,有功功率必然增大。电灯泡亮度增加,就是有功功率增大的证明。
一切结论都由试验结果决定。
二、试验过程:
1、串联电容20微法试验结果:(1)电感100伏,输入电流0.233安,输出0.326安,
(2)电感50伏,输入电流0.26安,输出0.420安,
(3)电感0伏,输入电流0.222安,输出0.460安,
规律:电感越小,输出越增大;其原因是电容的容量过大产生的;输入电流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转入电流最小时是感抗等于容抗。
2、串联电容40微法试验结果::
(1)电感125伏,输入电流0.175安,输出0.178安,
(2)电感50伏,输入电流0.290安,输出0.429安,
(3)电感0伏,输入电流0.270安,输出0.510安,
规律:电感越小,输出越增大;输入电流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输入电流最小时是感抗等于容抗。
3、串联电容4微法试验结果:
(1)电感200伏,输入电流0.087安,输出0.033安,
(2)电感175伏,输入电流0.175安,输出0.235安,
(3)电感125伏,输入电流0.148安,输出0.241安,
(4)电感75伏,输入电流0.117安,输出0.220安,
规律:
(1)电感过大或过小,输入电流都变小;其原因是当电感过大,电路中的总阻抗也过大;当感抗过小时,电容器的容抗最大,总阻抗也过大,所以两种情况电流都变小。
(2)输出电流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最大时是感抗等于容抗产生的。
(3)当输出最大值班时,输入不是最大值。
三、对试验结果分析:
1、书中讲:串联谐振时,因为感抗等于容抗互相抵消,电路中的总阻抗最小,输入的电流最大;根据此观点误认为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由输入增大产生的。
2、从实践中看,当输出能量最大时,输入的电流并不是最大值。输入电流不增加,输出增大的能量从哪来的?必然有新能量产生。
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谐振能存在的最好证明。
因为电流变化,是由电压变化产生的,所以只利用电流变化就能说明问题。
感性趣者联系:GCLZF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