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2-06-14):
今天我这有一设备突然烧断两条线,整个控制柜黑了一大半。重新接好线,其它正常,就是两台三菱变频器坏了。一台没显示,一台故障代码E13。变频器是E700系列的。我都搞不懂按说50平方的铝芯线拖总共60KW的电机是够用的。怎么烧断了?电压是350V左右。

网友A:
先找烧断的原因;

网友B:
接触不良铝线

网友C:
50平方的铝线扣除厂家偷工减料等必然因素去拖动60KW的东东我觉得有点吃力,还是改铜线吧!不过先找找烧断的原因!

网友A:
E700最大也才15KW;搞清变频器烧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