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师傅们好我是电工学徒,不知道25平以上的内中粗电缆俩个断头怎么接。最好是有图给看下 谢谢

网友A:
上百度文库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呵呵乱接,两头都把线皮剥个80厘米长,就绞起来 就好了

网友C:
铜管比较好,而且有条件最好挂锡,用热胀冷缩管处理

网友D:
一般来说,较大的电缆接头用铜管压接,如果是VV电缆且没有铜管的情况下,也可以把电缆头绝缘去除后把电缆头拔开成手指状,然后两两交叉,分别沿着电缆的方向一根一根的绕在接头上,注意缠绕时要绕紧.

网友E:
最好是用铜管压接

网友F:
有专业的压接铜管和压接钳子,压接完毕后用热缩管缩一下,再包以绝缘胶带,OK!

网友G:
绝缘穿刺线夹,百度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截面电线都是用合适的铜管做压接部件连接,或者采用压接端子压接接头再用螺钉连接
大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J:
使用铜套管压接最好。

网友K:
有条件就是铜管加热缩管,没条件就编麻花辫吧,不过注意线一定要压紧

网友L:
一般都是用铜管压接

网友M(2018-12-11):
把电缆头绝缘去除后把电缆头拔开成手指状,然后两两交叉,分别沿着电缆的方向一根一根的绕在接头上,注意缠绕时要绕紧.

网友N(2019-01-19):
用不少于六十毫米长铜管压接最理想。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呵呵乱接,两头都把线皮剥个80厘米长,就绞起来 就好了
应该是8公分,个人感觉用专用的铜管比较好,好像两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