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今天厂里面的伺服电机无法启动,,把电机线甩开,,编码器的线接上,,驱动器有报警,想问一下,,是不是电机的电源线跟编码器的线要一起接上,,。

楼主:
驱动器型号为BM4412-ST0-01200-03

网友A:
电源线是要接,看下具体报警代码是什么,然后到手册中根据代码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