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第一天

楼主(2012-06-14):
今天进行单电源供电改造双电源供电,用120mm2的软铜导线,压接线鼻子,挂锡,挂锡一定的用焊锡膏,不然挂不上,双电源在用之前一定要核相。

网友A:
这样很正常啊!

网友B:
欢迎楼主的经验介绍。
焊锡膏有腐蚀作用,在焊小导线或电子元件时要注意;
此时可不使用焊锡膏,或清理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欢迎楼主的经验介绍。
焊锡膏有腐蚀作用,在焊小导线或电子元件时要注意;
此时可不使用焊锡膏,或清理干净。

网友D:
怎么不用松香啊?

网友B:
可能是由于挂锡件较大,用焊锡膏效果会好些吧;
该情况下,多余焊锡膏应当会挥发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用松香啊?

网友F:
楼主一定是个专业技术人员。

网友G:
焊锡丝上不是带了焊锡膏了么,如果设备的表面很干净在挂锡时也不是那么难。

楼主:
焊锡膏用上效果很好,应该焊锡以后没有腐蚀了吧,那么温度高,都挥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