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707变频器

楼主(2012-06-14):
松下DV707变频器.按MODE键无反映.无法进入设置项.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断电--按MODE键不放--上电

网友B:
其它键有没有反应?

楼主:
能正常启动.停止.电位器调到头也只有25HZ.输出电压280V.想重新设置.按MODE没反映.无法进入设置状态.

网友B:
启动.停止用的外部端子还是面板上按键?

楼主:
用的是面板上的按键.

网友B:
看一下有没有DIP开关;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按键不行咯

网友A:
多看看说明书
断电--按MODE键不放--上电--修改可显示的菜单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下午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引出的面板,面板后面有DIP可以更改的;

楼主:
谢谢8楼朋友指导.问题得到解决.是自己太粗心大意了.说明书里还真就有那么几个字.(按住MODE键上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