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举个例子,我需要用一个两位三通阀控制一气路,没有通电时进气通过电磁阀对外排入空气中,接通电磁阀后进气通过电磁接入气路,按照图形符号的箭头,我怎么也实现不了。

选择两位四通阀也是如此。

网友A:
一般2位5通的 用的最多了

网友B:
没有通电时进气排空,在气路上好象少见,在油路里面多用,油路里叫这种阀--M型。这种阀在机器上不可以和别其它阀的油路混合使用。
如果要达到楼主所以说效果,按上图有数字的一边为原始状态(不通电状态下)。有图一、图三、图四、图五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通电时进气排空,在气路上好象少见,在油路里面多用,油路里叫这种阀--M型。这种阀在机器上不可以和别其它阀的油路混合使用。
如果要达到楼主所以说效果,按上图有数字的一边为原始状态(不通电状态下)。有图一、图三、图四、图五都可以实现。

图1我用2个电磁阀确实可以实现,
图三如果2接进气,左边位与3接通,右边位与1接通,但是与箭头指示的气路方向就反了。
图四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实际上我还有别的要求,我还有另外一个气源,在不通电的时候接入气路,不按照箭头指示的方向接可以实现,按照箭头方向接就不行
图五和图四一样的问题

网友B:
真空用?象吸塑这些机器就用二路气源,一路真空,一路压力气。有专用的真空用气阀。接二路气源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