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RT 电工不用数显电笔??
还是用氖泡电笔???在三相线路中为什么电笔不可以判断缺相故障...
 今天变频器显示进线缺相,用万用表测量断路器输出.一相不通....但用数显笔..正常 220V
断路器下带两台变频器...更换断路器..还是不对..后发现是变频器一根进线脱掉了...各位怎么会这样??

网友A:
不喜欢用电笔 一般都用万用表

网友B:
我电工10多年了,没有用过什么电笔,我相信万用表。至于为什么不喜欢用电笔,时间久了,自然知道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C:
试电笔是我的朋友,上班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

网友D:
领导不给买数显得,阳光强烈的地方还是数显得能看出来

网友E:
各有各的好

网友F:
   我做过几年维修电工(1990年左右),但那时单位一直不给我配万用表,所以维修时,几乎全凭一支电笔和“想象”来判别故障,仅偶尔借他人的表用一下(比如修电子电路装置时)。
   当然,自己是购过几块万用表的。

网友G:
测电笔是一种简易测试工具,检测电路时容易误判,只适应电工初级维修。

网友H:
我二种电笔都带,传统的可靠,数显的灵敏,阳光下看的清楚.各有优缺点,发挥好就行.

网友I:
我也从来不用什么电笔。 出远门,包里总会有个万用表。

网友J:
万用表,用了都说好

网友K:
用电笔方便,用万用表全面.

网友L:
修不同设用不同工具,我能带电笔到处去,因为方便。方用表可不行。只有在用电笔无法断定故障点时才用万用表。很少用数显笔,不喜欢用。

网友M:
我总喜欢带电笔,方便吗!

网友N:
我的电笔是随身携带的

网友O:
变频器进线端装有三个三角形连接的滤波电容,有些变频器里面还装有380V变220V的变压器,你说电表能不亮吗?

网友P:
还是万用表真实。。。

网友Q:
看修些啥了,那个高效用那种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修不同设用不同工具,我能带电笔到处去,因为方便。方用表可不行。只有在用电笔无法断定故障点时才用万用表。很少用数显笔,不喜欢用。

网友S:
万用表查故障方便准确,但携带不方便;电笔相反。

网友T:
还是用万用表更习惯。

网友U:
没有用过什么电笔,我相信万用表。至于为什么不喜欢用电笔,时间久了,自然知道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V:
因为数显电笔不靠谱,在没有万用表的时候我用一杯清水两截导线就OK。

网友W:
电笔方便,放在衣兜里哪儿都能用。万用表不宜携带,但是精确可靠些

网友X:
数显的会有感应电压

网友Y:
引用 网友H:
我二种电笔都带,传统的可靠,数显的灵敏,阳光下看的清楚.各有优缺点,发挥好就行.

网友Z:
是啊!现在的万用表也不是很贵,万用表多好用啊!电笔总觉得不是很安全!

网友AA:
那是很多质量不好   我现在用的SATA的还可以   。做为基本是要随身带的。 显示也挺准的。  测量断线什么也方便。  修设备才拿万用表。

网友AB:
我也是很少用过测电笔,多数时候它只会给我们带来误判的。

网友AC:
万用表必备。。

网友AD:
用万用表的,现场跑的少,属富贵命。
用电笔的,现场不停跑,劳累命。
用数显的,老板有钱。
用氖泡的,老板抠门。

网友W:
引用 网友AC:
万用表必备。。

网友AE:
万用表查故障方便准确,但携带不方便;电笔相反

网友AF:
试电笔是定性监控测试点;万用表是定量监控测试点。这两个的用途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试电笔看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万用表看的是多少值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电工测试的仪器,就是示波表。它是既定性又定量。爽!我喜欢手持式的示波表作为测试仪器监控测试点!

网友AG:
万用表是首选!

网友AH:
引用 网友O:
变频器进线端装有三个三角形连接的滤波电容,有些变频器里面还装有380V变220V的变压器,你说电表能不亮吗?

网友AI:
试电笔随身携带 万用表精确测量 我喜欢用氖泡的

网友AJ:
不建议也不支持使用验电笔!

网友AK:
不管是氖泡电笔还是数显示电笔,能测出感应电,虚电时使用会造成误判,最可靠的是用灯泡。

网友AL:
现在习惯用MF-47,以前用过数显万用表,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准了,而且有虚电压,所以不想用。

网友AM:
数显的易误判,误事

网友AN:
数显笔只是测量有没有电压什么的!万用表是一种精密的仪器,如果是维修工程师的话,当然选择用万用表喽!数据测量也精准!

网友AO:
习惯了,万用表

网友AP:
简单事情用电笔,复杂的非用万用表查障不可。

网友AQ:
各有各的用处,只是应用者习惯

网友AR:
习惯了用万用表,测电笔只有在家用。

网友AS:
单位没有。

网友AT:
上机维修作业前首先用电笔验电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网友AU:
数显的不准确。由于感应电压很大对于数显设备。就是奶泡电笔,也只是有没有电的测量;不能知道实际电压大小。需要靠经验看奶泡的亮度;准确电压还是看万用表。断相(拔出一相保险)。该保险上下也会显示有电的。串联!!!

网友AV:
普通电笔只能确定强电是否有电?不能测出电压的伏数!最好是用数显万用表!

网友AU(2017-02-28):
电工的眼睛。同不离身

网友AW:
我那氖灯的电笔都是拿来当1字螺丝刀

网友AX:
感觉拿电笔心里没把握,还是喜欢用万用表放心

网友AY:
验电笔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作为电气工作者还是随身带着为好。。

网友AZ:
试电笔只是验电用,缺相试电笔有误,所以一般只用万用表,

网友BA:
随身带着一个,数显的

网友BB:
这个电笔可以有但不可以全信,关键的还是万用表可靠。

网友BC:
电笔是电工安全必备工具,携带方便,万用表属于检测工具,维修分析故障使用比电笔功能多

网友BD:
基本上没怎么用过电笔。都是用万用表

网友AJ:
数显的电笔不是很好用的,不过轻微有电的也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BE:
判断故障还是万用表准确些,电笔带身上,基本当螺丝刀用了!

网友BF:
都是用数字万用表代替试电笔,单线测量一样准。

网友BG:
因为数显的只有光线好的情况下能用,我买了一个数显的,用了一次 ,果断换了发光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