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12-06-14):
大家好,请问从事工厂设备维修用那款福禄克的数字万用表比较好

网友A:
要是简单的电压,电阻的话,117就算上是奢侈的了

网友B:
要看一下具体用到哪些参数的。

网友C:
如果用到波形测量,最好选用福禄克示波表。

网友D:
福禄克的F15B F17B 是最基础的2款表,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应该是够用的。
四步网www.sibuwang.com----可以选型万用表、兆欧表、钳形表的网站!

网友E:
建议买南京产的MF-47表

网友F:
电工用FLUKE 117C  其实15B就不错的。  高级点修变频什么的用87V  再高档就很贵了。

网友G:
工厂维修 买个一二百的 万用表 够用了

网友H:
南京产的MF-47表挺好!

网友I:
哈哈,楼主单位都肯给楼主配福禄克了,那还说啥,直接往好的配就是了.

网友J:
赞同10楼的建议。

网友K:
只要老板同意配好的,不要把钱当回事,尽量加。

网友L(2012-10-19):
用胜利就行

网友M:
15B就够用了,17B多点功能,测温度啥的,平时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