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看了康沃变频器pid应用,一般的pid反馈是用远传压力表反馈回来的,三根线接到gnd,10v vi1上,康沃说明书上pid应用上只给出了一个vi2一个端子接线,没有gnd和10v,这怎么接线啊?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内部没有提供电源,那只能是外部自己提供,谈后把压力变送器的0-100%输出与变频器的VI2和参考点位相连接。

网友B:
vi2和参考点为变频器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