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我先设置好变频器里面的应用,里面设置就不说了,按照说明书设置的,绝对正确,然后我把远传压力表上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端子上的gnd,10v,vi1,这三根线次序也对,10v左边 gnd右边,vi1中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在变频器里设置了pid的增益以及别的设置,然后启动,变频器里的pid接受到了远传压力表通过我接的gnd,10v,vi1端子反馈回来的信号,来控制电机。

到底pid怎么接线,用远传压力表来反馈信号的,我上面接的线对吗?

网友A:
这个具体型号的变频器,还是专门的咨询或求助制造商的技术支持为好。打个电话,应该就搞定了。这个品牌的变频器,没用过呀,插不上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