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变频器

楼主(2012-06-15):
大家好,最近在学着用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我用的是西门子EM232,带两路模拟量输出的模块,用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是西门子M420系列的,采用的是4-20mA的电流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我请教下模块上的端子M0、V0、I0怎么跟变频器怎么接线的呢?如果采用电压输入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又是怎么接的呢?我看了说明书觉得有点迷糊!还有这两种模式控制变频器的话,变频器需要设置的参数是什么?因为是第一次使用,麻烦大家解答下,谢谢!

          如果方便,也可以给我发个邮件:gufayuan@yahoo.cn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压接M0 V0
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我知道电压接的是M0跟V0,我想问的是具体怎么跟变频器连接,是直接接到变频器的3、4端口?  还有就是:西门子M420能接受模拟量输入4-20mA吗?又怎么连接呢?也是M0跟I0直接跟变频器的3、4端口连接?这两种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如果不是正在学习的话就不用那么迷糊了。

网友B:
电压接3\4;电流时需要接500欧电阻;

楼主:
增加问题
谢谢版主答复,现在我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EM235的其中两路模拟量输入来检测两条管道上面的压力,压力来自电动调节阀控制的蒸汽大小。我的问题是:要根据着两条管道的压力差,然后通过模块上 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电动调节阀,那么我 的PID怎么实现呢?麻烦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C:
把压力差作为过程变量?我觉得你该把控制要求完整的贴出来。

网友C:
西门子变频器和200PLC可以通过USS控制吧,加EM232增加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