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结电容的判断

楼主(2012-06-15):
修一德力西11KW变频器,空载运行为逆变模块保护故障,拆下模块测模块无故障,故障为一路IGBT驱动光藕和稳压二极管损坏,测量一体化模块FP50R12KT3GE续流二极管阻值正常,GE结电容为三种,4四.几纳法,五点几纳法,六点几纳法,结电容容量不一致,请问各位模块结电容不一致对模块有何影响

网友A:
GE电容量差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
说明模块一致性差
另一个说明一下,如GE两脚测量点之间脏的话,变成一个高阻电阻,也会影响测量值!

网友B:
FP的模块很好测好坏的,1,肉眼观看:将引脚上的锡去除干净,可以用吸锡器,很彻底的,将模块中间的盖子用小起子翘起,注意了,一定要胆大心细,从四个角开始翘,手轻一点,不要将里面的引线搞断了,等完全取下后,肉眼也基本能看出模块好坏了,
 2,还有一种方法,如果结电容容量测出不一致,抱怀疑心时,可以用一块9伏的层叠电池(数字万用表里那种),在模块每一组G E之间加直流9V,正相时,有一只管子导通。反相时截止。很直观的。
我这两方法只是用常规方法还不能确定模块好坏时最直接的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正常的话结电容也很一致的,一般来说触发正常,耐压过关基本上就是好的。没听过哪个搞维修的还要判断结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话结电容也很一致的,一般来说触发正常,耐压过关基本上就是好的。没听过哪个搞维修的还要判断结电容

网友G(2015-07-04):
上下臂结电容相差太大,会不会引起空载正常,重载不能运行哪。

网友H(2018-02-25):
回复 网友G:
会的  结电容是IGBT的重要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