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30KW深井潜水泵,上由55KW(ACS510-125A)的变频器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烧电机,变频器却没报故障,电机到变频器大概有150米,而且老是冬天烧电机,这种类似现象出现10几处了

网友A:
问一下?电机在拆开修理中线圈是缺相还是过载?应能看出来的!

网友B:
把电机拆开,看看故障原因,有没有规律性,修理一次能用多长时间,有没有进水,线圈是否良好,有没有加油,修理过的线圈是否合格,变频器参数有没有设定正确,变频输出是否正常,有没有使用制动功能,变频输出功率设定与电机是否一致,运行时电流是否正常等,检查完了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B:
另外你的线路很长,适当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C:
是呀,对于坏的电机要解剖看看,到底哪坏了。否则,还是二丈摸不着头脑。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公司才安装一台潜水泵也是用变频器控制的,现在需要恒压供水,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线路要改动吗?谢谢。

网友E:
150米太长了,而且又是在水里,电缆的选用也要考虑

网友F:
变频器功率太大了吧,有没有把电机的参数都输到变频器里哦? 另外烧的电机 要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G:
输出加电抗器

网友H:
变频器保护是很全面的..极限保护电流没设好?????????

网友I:
应该是电机参数没设对吧  检查以下

网友J:
你变频器比电机大好几个型号,变频输出能力也强 但是你电机标准还是30千瓦的 修改下保护设置吧  限幅30 和一些保护设置 要不就修改下额定功率

网友K:
距离这么远,肯定要加输出电抗器和输出滤波器了,不然总是烧电机的

网友L:
个人感觉是变频器的过载电流是不是设大了?因为你的变频器比电机大了一两个等级,如果按变频器的默认过载电流来设,电机肯定会烧的

网友C:
150m电缆线确实长了。这样对电机进线端的两端电压和电流有很高的加速噪声,导致电机被噪声电压或电流击穿绝缘。

潜水泵是恒转矩负载特性。所以,变频器选大容量完全正确。无可厚非。但是电机绕组的绝缘等级是什么的?是F级绝缘吗?如果是那还好说,如果否,那就是问题了。电机的绝缘等级必须F级以上。这个毋庸置疑。

变频器输出加正弦波滤波器,也是必要的。总之,坏电机,损失严重,需要找的原因尽快纠正。以免损失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网友M:
大马拉小车.过载时变频器没到保护跳闸电流.所以变频器不报警.可设置变频器上限保护电流值.达到保护目的..再有就是检查一下电机烧毁现象.是烧糊了?还是烧断线了?我估计你用的是防水线的电机.这种电机维修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绝缘处理一定要到位.我的总结结论第一是过载.第二电机绝缘不合格.

网友N: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机过载,电流冲击造成的,应该加电机保护装置。总是在冬天坏首先说明是可用的,变频器的选用什么的没问题,绝缘也没问,如果绝缘不行,根本用不了,温度造成,冬天水结冰,潜水泵的工作阻力大,负载也大,但由于自身发热量大,随着时间的延长,负载减小,这样造成了电流冲击,电机过载,但达到的过载电流没超过变频器的最大许用电流,所以变频器没事,个人愚见,不足请包涵指出错误。

网友O:
变频器带潜水泵经常会有烧坏的现象,大部分为绝缘击穿,应该从电机的绝缘等级,及电缆线的绝缘等级来考虑

楼主(2012-08-24):
谢谢各位大侠,我想找这方面有经验的专家,能不能跟我联系,看看能不能一起上现场勘察,帮忙解决问题,希望跟我联系:QQ:921772947

楼主:
变频器的保护我都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参数设置的,平时运行都没事,就冬天爱烧电机,有一次是冬天运行得挺好,但是停了一会,想检查是不是有谐波,结果再起电机又烧了

楼主:
而且电机都是新换的电机,特意检查过绝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电缆线太长了,产生的谐波对电机伤害很大。这是个问题呦。

网友P:
个人观点,加上电流表,对电流进行检测!如果是冬天经常烧毁电机,由于天气的问题造成电机的负荷增大,瞬间启动时容易造成线圈击穿,可以延长一下启动的时间。如果是过载烧毁电机的话,应该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值!楼上一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只能挨个去排除。

网友Q(2012-11-04):
参数设定的有问题

网友R:
一、找水泵电机原因 电机质量及绝缘 二、找变频器原因 变频器电机参数组设置(99组)如考虑变频器谐波对电机损坏可以适当降低载波频率三、电缆线比较长电感漏电需加电抗器www.bjwnxs.com

网友S:
输出应该加滤波器

网友T(2013-03-02):
  没有什么大问题,是电机散热不好,因为电机是水冷却的.没有用水时,设定变频为节能状态停止电机.

网友U:
不会电缆过长原因吗?

网友V:
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W:
输出加电抗器,还有就是电机30KW,变频器55KW,是不是太大了?变频器能承受最大电流比电机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