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最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几个博世力士乐驱动器维修的案例,博世力士乐是目前工程师维修的热门品牌,所以贴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各位博友的工作有所帮助。

      1、伺服驱动控制器故障
 伺服驱动由伺服驱动控制器DKC 及程序模块组成。伺服驱动控制器部分也是通过逆变、整流等过程,实现对伺服轴的控制。机床曾出现过伺服驱动控制器的逆变硅桥损坏的故障。故障是由于冷却风扇将潮湿物质带入逆变单元的硅桥中,造成短路引起的。因为冷却风扇位于驱动器逆变单元硅桥的后方,虽然有防护网防止灰尘进入伺服驱动电路,但若电器柜密闭不严,若现场环境恶劣,则风扇处极易堆积灰尘,而夏季空气潮湿,随着风扇的转动,潮湿物质被带入逆变单元的硅桥后会造成短路故障。因此注意系统保养,定期清洗系统板,清除系统冷却风扇扇叶上的附着物,保持电器柜内的空气干燥,对于降低伺服系统故障,具有重要意义。
      2、上电后,程序模块没有任何显示
      ECODRIVE03伺服驱动系统中包括伺服驱动控制器DKC及FWA-ECODR3-SMT-02VS-MS程序模块两部分组成。而FWA-ECODR3-SMT-02VS-MS 程序模块又包括参数模块、硬件模块两部分,如下图所示。
   由于带有完备的自诊断功能,上电后在H1 处显示-0、-1、-4,使系统自动进行硬件检查。然后显示C2-bb-AF,即命令激活--操作准备—驱动使能(进入预设的操作模式)。但机床上电后,H1处没有任何显示。为此需判断是程序模块的故障还是DKC 的问题。因机床的左、右两主轴控制方式一致,只是参范围不一样,所以将FWA-ECODR3-SMT-02VS-MS 硬件进行了互换。互换后,显示F276(绝对值编码器的值溢出)这说明驱动控制器DKC 是好的,所以更换FWA-ECODR3-SMT-02VS-MS 模块。安装模块后,H1处首先显示UL,这时需要进行参数传输。进行参数传输时需要准备:
   计算机
   传输线缆
   力世乐伺服驱动程序
   机床伺服参数备份盘
   按下图做好传输线缆,以便在计算机及伺服驱动器连接后,进行参数传输。
   用传输线缆将计算机的9 针COM1 接口与DKC 的RS232 接口连接后,首先双击驱动程序Drive Top 13V02 图标,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
      c on line using RS232/485(Drive)
      c online using SERCANS
      c offline SIMULATION
      c No CONNECTION
   选择 on line using RS232/485(Drive)后,屏幕出现操作窗口,显示 File Parameter Setup Overview Extras   Options Help 菜单;然后选择Options 菜单,下拉菜单选择connection 项,进行通讯接口及传输波特率的
   设定。选择 COM=1 Baud=9600 ;
   然后选择Extras 菜单,下拉后选择Parameter mode 项;
   然后选择File 菜单,下拉后选择Load,单击“Change”钮,改变驱动盘,若备份数据在A 盘,则选择驱动器A 及所需文件,单击“Load”钮后,参数被自动装入。
      3、 数据传输后,仍然显示UL
      UL 表示数据不匹配。由于与MKD、MHD、MKE型伺服电机相关的电机参数被存储在反馈数据区,上电后驱动器将根据存储的电机参数与所连接的电机进行自动比较,如果不一样,需重新从反馈存储区装入参数。此时按下模块的S1 键,基本装入命令被执行。进行在线检测时,在Parameter 菜单下可以看到Controller Type (控制版本号)及电机型号。继续检查参数时发现JOG 参数S-0-0033 设置错误,修正后,故障消除。
   机床出现故障后,传输正确参数很重要,所以应在机床正常工作时,作好备份工作。备份方法:进行硬件连接后,通过RS232 口进行在线通讯。选择File 菜单的Save 项,单击“Change”钮,改变驱动盘符,如选择A 盘,然后单击“Save”钮即可。

   力士乐维修已经成为一个工程师的热门话题,以后有什么好的资料还会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