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初学请问各位高手:CP1H中DM区的BIN模式和BCD模式的间接寻址分别怎么去理解啊?

书上有实例 我看不懂  请各位帮忙解读一下  谢谢!!

eg1:(BIN模式)将立即数3560送入D00010通道中指定的地址,若@D00010 通道中为0100,则将#3560送入D00256通道中。

eg2:(BCD模式)将立即数3560送入D00010通道中指定的地址,若*D00010通道中为0100,则将#3560送入D00100通道中。

为什么eg1中最后送入D00256通道,eg2中最后送入D00100通道?

网友A:
因为EG1中的操作数100是16进制的,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01 0000 0000,因此转换为10进制就是256。

网友B:
一楼正解!!!!!!!感谢!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不是 @D00010 通道中的地址(0100) 都是16进制,传送时需要转换为2进制(0001 0000 0000),之后再转换为10进制(0256)使用?
                         然而 *D00010通道中的地址(0100)都是10进制的 ,传送时不需要转换,能直接使用?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不是 @D00010 通道中的地址(0100) 都是16进制,传送时需要转换为2进制(0001 0000 0000),之后再转换为10进制(0256)使用?
                          然而 *D00010通道中的地址(0100)都是10进制的 ,传送时不需要转换,能直接使用?

谢谢您的指教。

*D10那是BCD码,什么叫做BCD码呢?就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

比如10,那么二进制为1010,其16进制为A。
而BCD的10,其二进制为0001 0000,其16进制为10。

网友C(2017-03-22):
回复 网友A:
BCD码不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十进制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