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5):
村里的电线杆可能是遭雷击导致了起火,但是我也怀疑380V电线短路引起的,基本就是电盲,希望懂得大侠来指点。电线杆起火后导致家里厂房全烧光了(因为七八级大风),损失惨重,基本是农民一辈子的积蓄,现在还在着火,所以想找点突破口以得到村里赔偿。希望好心人帮助。
电线杆上面有很多亮点,是不是就一定是雷击呢?火线已经全烧坏了,电线杆固定线(看上去是一根很粗的钢丝)断了好久了,前段时间找村里电工来修也一直没维修。然后昨天凌晨风特别大,大约7级吧,有打雷,但是没下雨。火警说基本是雷击,现在拿那根钢丝固定线去做检测了。
如果是雷击,我能从哪里着手找些漏洞以得到村里的赔偿,电线杆属于村里,找到他违规的地方就行!
1,380V三相电有没有要求必须做避雷措施?
2,村里的电线是村里的电工架线的,是不是也必须要有电工证?或者村里的电线算不算私拉电线呢?
3,电线杆是不是应该做接地?距离我们用电的小厂房有10M的距离,这个村里的电工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措施?
4,厂房是做芦苇板的,就是用绳子和芦苇做成芦苇板来盖房子用,有的地方是用高粱秆。
院子里堆满了芦苇,距离事故电线杆也就三四米,村里(电工)是不是该尽到提醒的责任?
5电线绕过瓷性连接器后接点缠了有十几圈甚至几十圈,远看明显一个大疙瘩,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地方缠的里面已经发黑烧坏,可能是短路还是雷击?
6,事故电线杆电线方向是东西向,距离该电杆约四到五米处有垂直走向的有线电视线(绑在用来固定的铁条或钢丝上),有线电视是后来架的,他的高度仅仅低于事故电线杆电线10cm,目测最多20cm,刮大风两垂直线会瞬间连接造成短路,电线交叉点有被烧痕迹,有一根都快断了,站下面就能看清,这个会不会有引起火灾的可能呢?
高手,需要您的帮助,好人会有福报!在这里向您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网友A:
其实楼主没有把事情的要点讲出来

一会电线杆一会厂房。
你需要把你厂房着火或者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1清楚、
这样才能让人家帮忙分析!

网友B:
电线着火前,打雷了吗

网友C:
不管是哪里的电工,都必须有电工操作证。看你的描述,可能是电弧花落在芦苇上引起的,这只是猜测。具体要看火警现场勘查着火点在什么位置,才是关键。责任吗不好说。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天再来给大家写,在亲戚家用的电脑,太晚了,人家要休息了。

网友D:
有点严重啊,切记遵守规程操作。

网友E:
电工最好都要经过相关部门培训为好!

网友F:
先抓安全再生产。

网友G:
雷电或者短路都有可能。
你们的芦苇堆放有问题,这是业主自己有责任的。
他们未挂设警示标志,未要求业主清理,这是他们的责任,还有就是如果线路混乱,他们负有管理责任。
再有就是现在的农电工虽然是村里面的人,但是他们归乡镇供电所管理,一般不归村里管。
说到底,这件事是利益博弈或者说是责任划分的问题,都有责任,想法争取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特别是jinqiaoma,谢谢

网友H:
楼主只是一心想要赔偿,自家又有无过错呢,打雷离线杆近你那有芦苇的很容易烧的。

网友I:
不管是哪里的电工,都必须有电工操作证

网友J:
如果是电杆引起的话,造成短路引起火灾,你这个不是村里陪哦,是供电公司陪,因为是供电线路所致。只要不是私拉乱接。电工是供电局直管电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