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6-16):
这是一个发生器的电源输出部分,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接和单独的电容滤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限制刚刚通电时候的大电流。

网友B:
RC积分电路,上电给电容充电,吸收峰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刚刚通电时候的大电流。
限制电流?限制哪的电流?您能不能说清楚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积分电路,上电给电容充电,吸收峰压
如何看出是积分电路而不是微分电路?接这个电阻和不接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是一个瞬态(高频)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电容的容量不大,电阻并非起到限流作用。
电容器易与分布电感形成有害谐振,串入电阻,起到振荡阻尼作用,可以破坏振荡条件,避免有害振荡的出现。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
RC吸收回路。

网友E:
2楼与6楼的发言,非常的赞同!这叫阻容吸收电路。就是吸收尖峰脉冲的(电压噪声)。没有这个电阻,就具有平波作用了,会使输入电压的基波产生畸变。而电阻的作用就是只吸收基波上的电压噪声。就这点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是这个电路只不过是为震荡电路提供一个直流电源 ,难道这个直流电源不是越平滑越好吗?

网友F:
2楼与6楼的发言,非常的赞同!这叫阻容吸收电路。起保护三相整流桥瞬间过压作用的。也可以采用压敏电阻或瞬间仰制二极管来代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是这个电路只不过是为震荡电路提供一个直流电源 ,难道这个直流电源不是越平滑越好吗?
哦,你的扣在这呢,难怪。
振荡电路都是有电感组成的吧?既然是震荡就要有震荡频率吧?那么振荡频率都是由电子开关来完成的,它会导致在电源上产生高频的dv/dt,这个RC吸收电路就是为了吸收一定的dv/dt噪声电压的。要不这种高频的噪声有可能把你的振荡电路的功率管击穿损坏的。
这种“零碎”的保护电路,在实用的电路里经常会遇到,要根据模电数电的基本原理去理解他在实用中的功效。

网友G:
学习了。多谢版主和各位老师。

网友H:
rc就是滤波,让直流平滑

网友I:
引用 网友F:
2楼与6楼的发言,非常的赞同!这叫阻容吸收电路。起保护三相整流桥瞬间过压作用的。也可以采用压敏电阻或瞬间仰制二极管来代替。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其实问题是这样的,最近这台新设备时常会有交流端过流报警,检查是发现并联在高压硅堆处的阻容器件的电阻严重烧毁,所以想确认一下电阻的作用好进行下一步检查的方向~!
如楼主所说的防止高频信号进入电源的隔离装置其实之前的设备就已经有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台新的设备又加了这个阻容~!
如此图:L1 L2 C2 C3 已经形成的滤波效果,而且L1 L2 可以防止高频流入电源
图中:L5 L6也是为隔离高频与电源而设置的。
所以还是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J:
说得不错,吸收尖峰脉冲。

网友K:
限流电阻,当然限流作用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瞬态(高频)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电容的容量不大,电阻并非起到限流作用。
电容器易与分布电感形成有害谐振,串入电阻,起到振荡阻尼作用,可以破坏振荡条件,避免有害振荡的出现。

版主就是专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其实问题是这样的,最近这台新设备时常会有交流端过流报警,检查是发现并联在高压硅堆处的阻容器件的电阻严重烧毁,所以想确认一下电阻的作用好进行下一步检查的方向~!
如楼主所说的防止高频信号进入电源的隔离装置其实之前的设备就已经有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台新的设备又加了这个阻容~!
所以还是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这对经常烧的那个电阻,确认下他的阻值是否太大?针对他做一个计算就是电压除以阻抗等于电流,然后这个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值,看看功率是否太大了?

关键是计算时电容的容抗要计算对,它是频率的函数。

适当的减小电阻值,提高电容值,就不会烧电阻了。估计是元件选型计算的问题。

网友M:
完全赞同6楼与21楼说法!

网友N:
1电容的容量大吧。预防送电电流大烧元件吧。
2用在某些特定的电路中可能有特定的作用。或许是个积分电路呢,呵呵

网友O:
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1电容的容量大吧。预防送电电流大烧元件吧。
2用在某些特定的电路中可能有特定的作用。或许是个积分电路呢,呵呵
要真是积分电路就会在电阻电容之间取信号了~!